联想品牌机主板IB43M不出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4-04-24):
联想品牌机主板,型号为IB43M,芯片组为b43芯片组,北桥:AC82B43    南桥:82801JD,现在故障为插电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直接测量CPU供电,发现无cpu供电,查PWM:ncp5392p 的35脚 5vcc正常,1脚en无电压。随即检查各大供电,内存+1P5V_DUAL供电正常;桥1P125V供电正常;1P1V_ICH 南桥供电正常;总线+1P2V_FSB_VTT供电正常;按照时序,总线供电有了以后,他会供给CPU,CPU内部产生一个+VTT_OUT_L电压给ncp5392p 的1脚提供上拉,并且产生VID组合信号给芯片的2、3、4、5、6、7、8、9脚;从而使芯片开始工作,产生CPU供电。现在基本工作条件都有了,芯片1脚连接的上拉电阻无开路无短路,就是没有+VTT_OUT_L电压,怀疑是CPU座子虚焊,拿出基地买的cf300,固定好板子,调好曲线开始加焊。。。。。。出去喝了杯茶,抽了根烟,回来发现机器已经跑完曲线,等板子冷却后,立即上U,插电,自动上电了,报警“滴滴滴滴”。。没上内存。断电 插上内存 ,插上电,自动上电风扇转了一会又停了,短接开机针,上电“滴”一声,屏幕显示了。。此板修复。。

网友A:
查一  下 ,EN的 来源啊

网友:
有BGA就是好啊

网友B:
维修思路很明确,检查的也很详细,你的EN来源在于哪里,CPU底座虚焊,你不会是猜到的吧?不过有BGA就是好,你的BGA台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C:
楼主所说CPU的EN产生过程是自己总结呢还是看了电路图,感觉还有很多EN产生跟CPU座虚焊不沾边啊?

网友(点评):
新手,这样的板子我是不敢轻易上u的

网友:
感觉BGA有那么强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  下 ,EN的 来源啊

en是由VTT_OUT_R转成VCORE_EN来开启的,VTT_OUT_R是总线1.2V正常后有CPU内部发出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很明确,检查的也很详细,你的EN来源在于哪里,CPU底座虚焊,你不会是猜到的吧?不过有BGA就是好, ...

en是由VTT_OUT_R转成VCORE_EN来开启的,VTT_OUT_R是总线1.2V正常后有CPU内部发出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总线1.2V已经正常产生了,CPU不发出VTT_OUT_R,应该要考虑CPU和CPU座子吧?我开始已经更换过CPU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CPU的EN产生过程是自己总结呢还是看了电路图,感觉还有很多EN产生跟CPU座虚焊不沾边啊?

我参考的是论坛下的联想G43图纸。这板子的CPU供电的EN应该是CPU内部在得到总线供电的1.2V后产生的。所以,这板子不上真U是不会产生CPU供电的。

网友:
好贴,这板只有BIOS 还没找到图纸。分析思路很明确。顶一个,给你加分

网友:
修好就是道理,有的时候不允许我们去过分的理论,而是基于实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