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加电无显示非通病已修复 (有图)

楼主(2014-04-24):
如看不清请放大看,或者下载PDF

网友:
对TEST MODE 是测试模式。你把腐蚀地方清洗了不连断了线的地方。开机测试没有?是不是腐蚀了一团哦?

网友A:
没看懂,怎么会断线的呢!楼主又是怎么看出来断线的

网友:
修好了,还是好,不过假如这个线是内部断掉了,表面发现不了的话,我估计没人修得出来了吧.呵呵.

网友:
楼主的眼睛还是厉害,这样能看出来。。。

网友:
电流表跳三下,显卡问题。楼主经验丰富。
电路板断线一直感觉比较难找

网友:
Y450神机啊!有多少人没有修好它啊!

网友(2014-06-18):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4-25):
居然是板上线路问题啊

网友:
联想修的笔记本很多了 我修的最多就是点不亮的了

网友:
TESTMODE就是芯片测试模式选择pin,一般是靠设置电阻是上拉或者下来来实现的。这个案例里面是设置成低电平禁止进入TESTMODE。如果线路悬空就相当于高电平状态,就会进入一个测试模式,具体什么模式厂商才知道了。

网友(2014-06-18):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怎么会断线的呢!楼主又是怎么看出来断线的

怎么会断· 他断就断了· 怎么看出来的· 眼睛看出来的· 腐蚀了·

网友:
楼主够细心 我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网友:
Y450的机器毛病就是多不好搞。

网友(2015-11-09):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这点腐蚀的都能看见,要是不细心的人肯定去干显卡了

网友:
这个线不能看到阿

网友:
够细心的  拧螺丝拧的吗

网友:
细心看来的确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下次注意了。。。。。

网友:
感谢分享 http://bdpfb.newsyc.com/

网友:
没看懂 能说的清楚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