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N68-VGS3 FX 花屏挡机75代码维修

楼主(2014-04-24):
主板型号 ASROCK N68-VGS3-FX

故障现象    主板能正常触发上电,LOGO正常显示之后,显示器花屏(分屏),以为是显示模块问题,但也觉得不太像,因为主板LOGO能正常显示,显示模块应该就算正常,那么为什么LOGO之后花屏呢,在查完所有供电及MCP61芯片组的供电之后,着重检查VGA模块了,也无异常。纳闷了,,,,,,
这个时候就不能按照花屏来修了,因为诊断卡代码跑75,搜了一下,在网络上也没找到大致维修方向,只能按照挡机来修了,挡机首先就是查外设了,声卡网卡(IO也有可能)于是先换一个IO,不行,网卡声卡也不想干了,这个时候就还要着重检查一下南桥挂的硬盘IDE接口了,隐约看见,有个电阻(R277)撞件,没办法先补吧,也没抱多大希望,补上之后,你懂的,机也不挡了,屏也不花了,当然代码卡也从75跳变到了B2,附上几张图,分享维修经验,以后遇到挡机75代码的要查查这个信号(PDIORDY),是被3.3V上拉的。

网友A:
求分享华擎的点位啊大哥

网友:
海哥发帖,敢不加分么,求海哥赐教不跑码和挡代码思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分享华擎的点位啊大哥

浪哥,辞工打算去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哥,辞工打算去那里啊

版主大人,有好介绍么

网友:
看懂了,有图好理解。

网友:
PDIORDY这个信号是南桥给IDE的目标准备好信号?

网友:
华擎主板用的少,对它没有好印象,供电老烧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R227电阻起个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引起花屏

网友:
碰到花屏,我也以为是显示模块问题,想不到是南桥硬盘接口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