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无复位

楼主(2014-04-24):
这两天尽遇到技嘉的板子,今天拿到一片GA-G41M-ES2L,接上电之后

测内存电压正常

桥供电正常

总线电压正常

cpu电压正常

B16时钟正常,复位只有0.32不正常

找来图纸,发现南桥发出的PLTRST#总复位信号就只有0.几V,进入IO的68脚,断开此脚,发现南桥端电压不变,IO这边电压回到2.7V,测南桥发出复位条件,供电,时钟,PWROK,VRMPWRGD信号都正常,看来得换桥了,结果换完之后还是如此,这下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如果你以上都搞了,还不行的话,就看看南桥到底复位了哪些设备,是不是还有地方被拉低,如果有0.几V的电压,说明南桥已经输出了电压,只不过是被后面的拉低了,你不通电的情况下,测一下复位脚的对地阻抗有无异常

网友:
海哥,你那么勤快, 不睡觉啊,我修挡代码都头疼啊,帮我帖子加点分啊

网友A:
这个板故障情况和我修过的一块技嘉的P31很相似。
“PLTRST#总复位信号就只有0.几V”,是0.26V左右吗?
如果是,估计是北桥没有收到-CL_RST复位信号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故障情况和我修过的一块技嘉的P31很相似。
“PLTRST#总复位信号就只有0.几V”,是0.26V左右吗?
如 ...

cl_rst信号由IO的-pfmrst1而来,由IO发出,应该是先有PLT_rst的吧

网友:
我建议你先查查时钟 周边电路。   桥的 话 估计没有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l_rst信号由IO的-pfmrst1而来,由IO发出,应该是先有PLT_rst的吧

那你可以把图上那个R146   33欧的电阻先摘了,你看南桥那端是不是会变成3.3V,如果是,那就说明南桥已经正常发出了PLTRST#

又看了下图,这个-PFMRST1还到网卡的20脚哦,网卡坏的嫌疑很大,也可把网卡摘了,再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把图上那个R146   33欧的电阻先摘了,你看南桥那端是不是会变成3.3V,如果是,那就说明南桥已经 ...

网卡已经摘了,R146摘掉看看

网友:
请楼主分享下图纸,刚好有这个故障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已经摘了,R146摘掉看看

电阻摘了还是如此,头大了

网友:
楼主  把图纸传来   我有一图纸不知道是不是你那个板子的    先换个IO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