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掉电问题。可遇而不可求

楼主(2014-04-25):
IBM T43独显机器开机加电掉电,掉电后就保护了,必须要拔掉电源再插进去才可以加电,加电还是掉电。必须重插电源方可加电。待机电流0.054A,电流跳变0.054A(正常待机来的)——0.5A——0.8A——1.1几A——1.2几A就掉电了。虽然板不贵,不过对我这种新手还是很值得去研究。希望给位乡亲父老们,兄弟姐妹们指点一二  。注:换的芯片%100(人头担保)都是OK的。没有进水。也没掉件。纯天然自然而坏。附上图纸点位图

中文程序点位图 电路图纸.zip

网友:
没人能解答?

网友:
跑数没有

网友(点评):
跑数没有?搞半天你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现在都很少修到这种机器拉 这款CPU供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点评):
是的。CPU供电换过了

网友:
3 v  5V的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跑多少码啊

网友:
看你电流好像是CPU坏了哟    你换过CPU吗?

网友:
3V5V 利波不良 有杂波不稳定

网友:
我换了个南桥问题依旧,你们说3v5v电容的话我去试下 OK的话就谢谢你们了

网友:
什么时候的机器

网友:
不知道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