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I3148/G-C不触发

楼主(2014-04-25):
P5-I3148/G-C不触发,测开机排针有5V ,IO是IT8712F-S,75脚开机高低电平有跳变,72脚也在开机时有跳变,71脚没有反应哦?是啥故障哦。我测了南桥32.7687正常,南桥旁边有3.3V电压,CMOS跳冒有3.3V,就是吧不触发哦,是啥问题啊?想干南桥,又怕不对哦。请大师指点一下,感谢!!!我又测了IO的85脚只有0.55V电压,是不是南桥供电有问题哦

网友:
RSMRST只有0.5V肯定不触发,待机3VSB正常的话,那就是哪里把这个信号拉低了,

网友:
信步的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 桥 型号坏的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2014-07-15):
我的85脚才0.8V哦不知道是不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换南桥吧,最近修了几块板,都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