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楼主(2014-04-25):
昨天碰到两台笔记本,y450和e40'y450开机到0'2a就掉电。看论坛上说都是显卡供电小板上q1出问题,我换了还一样,查每个电感,主板上显卡供电电感才只只有1'2欧。租值低的电容都换了还一样。断开电感,显卡发热不是烫手那种。应该是后级短路,是显卡坏了吗。这板子没修过。有没有别的问题。e40是自动上电到2a多就掉,也不能按开关再触发,拿掉电源再上电可以触发。都是自动触发。到2a多就掉。测得只有靠南北桥的电感没电压,就是pu6.是不是把这个电压修出来才行。芯片别人没动过。问下修过的给点思路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Y450到0.2A就掉电,说明电压还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
修好电压就Ok

网友:
结果是开机键坏了。。。

网友:
用示波器去修啊

网友(2014-06-24):
那显卡1欧姆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1欧不正常吧,正常最低也有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