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路由器怎么开无线呀

楼主(2014-04-25):
华为路由器怎么开无线呀

网友:
但有线是可以用的

网友:
无线路由的无线功能都是默认开启的

网友:
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打开无线设置,开启动无线功能,设置无线密码。从设置向导中一步步往下走也可以。

网友:
默认就开启,改SSID和密码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