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加电跑1.1A不显,求思路

楼主(2014-04-25):
客户送一台B460,加电到1.1A不显示,拆机一看,修过。。客户说是未出保的时候去服务站换过主板。。一想,各位都明白了吧。板子的桥BIOS ECBIOS都动过 EC动过 郁闷了,刷了两次BIOS都不行 CPU的供电也有 应该不是铁管的原因 只好做了显卡 依旧 !恼了,桥也让我重植做了一遍 还是那样!难道真像论坛上说的 反复的刷BIOS???

网友A:
用示波器 测一下看过没过内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 测一下看过没过内存啊

拔掉内存电流是一样的 换过同样的CPU还是如此 怀疑桥BIOS问题 但是没刷好 但是刚又刷了个EC bios 结果不加电了 哭~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铁壳管的问题

网友:
难说,如果电压都出了,还是示波器打下SMBUS再说,过了内存就按显卡来修。不要盲目的去动显卡
修过一台G460 内存没复位,拔掉内存一样的电流,示波器就一下修出来了。

网友:
把南桥的BIOS刷下 肯定好,不过网上好多假的 要找对的还得慢慢来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了…………

网友:
这款机子BIOS和铝壳坏得多

网友:
还是刷BIOS吧

网友:
不然就是铁管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铁管烫手不,那边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内存电流是一样的 换过同样的CPU还是如此 怀疑桥BIOS问题 但是没刷好 但是刚又刷了个EC bios 结果不 ...

桥和EC的一起刷。这BIOS也要对板号的。网上下的很多都不行的,

网友:
这机器铁壳子老坏,CPU就坏,  EC 要刷

网友:
B460的通病 修了N台

网友(2014-11-16):
应该不是铁管的原因    这个机子就算铁壳问题多

网友:
查贞信号,,看是哪路出问题
查内存SM总线,看过没过内存
查各大桥芯片的背后供电小电阻电容电感,可以知道桥里面的模块工作正常不

网友:
如果是2修机的话就难修咯

网友:
这机子显卡也搞了BIOS也刷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样的问题,短路修好了,不显示,电流跑到1.0.平台复位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