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2126交换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4-04-25):
故障现象:交换机指示灯不亮
故障诊断及维修:拆开交换机,查看电源保险烧黑,测量两个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nmos管7n60
B三个极GDS击穿短路,ka3842a击穿短路(7,5)。更换后正常。

网友:
坏的东西真多啊

网友A:
请教下楼主:你是怎样测量3842好坏的?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你是怎样测量3842好坏的?望赐教。

测量7脚电源供电和8脚5v输出是否有,即可判断3842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