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进不了硬盘滚动条一直走速度很慢

楼主(2014-04-25):
前几天朋友拿来了一个惠普Pavilion  G4笔记本可以开机进不了系统一直在活动系统条滚动而且很慢本以为系统问题果断进PE重装系统ghost速度也很快可是开机依旧如此,怀疑硬盘检测硬盘没问题,后检测线路电压都没问题很纠结放了几天跟朋友说主板问题换主板吧,同意后死马当活马医果断BGA南桥装机后神奇般可以了然后拿酒精洗了洗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南桥问题,你应该进BIOS恢复下就可以了

网友:
BIOS 恢复什么啊

网友B:
直接恢复默认的BIOS

网友:
应该是恢复出厂设置呀;

网友:
可以偿试刷BIOS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南桥问题,你应该进BIOS恢复下就可以了

刚接到机子就恢复BIOS拔电池都试过各种不行最后才加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恢复默认的BIOS

没有效果,第一步就是恢复BIOS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楼主 又赚大了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坏道哦

网友:
朋友??是真的朋友吗???真的好朋友不会这样搞的吧 ?你最后收了换主板的价格????

网友:
南桥有问题 一般不会加焊了就能好的。

网友: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当死马来医还是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