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12v33.3A开关电源维修输出低带负载能力差维修

楼主(2014-04-25):
输出无外接负载是输出为2.3v,指示灯不亮。去掉随机的冷却风扇电压升到4.73v。指示灯发光。而且开关变压器出现过载叫声。
        更换TL494无效。去掉风扇时,测量1脚电压1.5v, 2脚电压2.4v 1,2脚18v, 8、11脚为1.63v 。加上风扇后8.11脚使出的方波脉冲展宽,去掉风扇收窄。说明TL494功能和调节正常。而且有过载问题。
        测量v3 v4 发现v3 C、E 短路,更换两只相同放大倍数的2sc2655后。电源恢复正常。电源在10.3-13.2之间可调。

网友A:
可能是滤波不行吧,吧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滤波不行吧,吧电容换掉试试。

楼主都已经说了,是三级管的问题,怎么乱回答!小心扣你的分

网友:
答非所问,3楼的真是令人无语了

网友B:
2sc2655三极管起什么作用的?是NPN还是PNP的管子

网友C:
2SC2655是推动管还是主开关管?

网友:
原来是推动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SC2655是推动管还是主开关管?

没有找到1815找到了2sc2655替代。推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c2655三极管起什么作用的?是NPN还是PNP的管子

推动管,npn

网友:
偶,谢谢了,前天刚刚碰到个,双2SC2655的

网友:
也修过一台类似的电源。拿到时的故障现象是无输出。检查肖特基正常,输出无短路,查初级,发现功率对管中一只13009已坏,换新,通电,有正常输出,但是接负载,有啸叫声,新换上的管了明显比另一只管子热很多,查推动,发现2655坏了一只,换新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