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cpu集显电压不出,电流 0.9几

楼主(2014-04-25):
BIOS刷了一个 CPU换了测了下cpu电源管理基本生没问题。想问问大家 有修过类似问题的 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有些机器是过完内存才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过完内存才出的  我知道的,

网友:
算BIOS   ok  地址主板版号 10282-3   216-0809000 独显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10282%2B3%2BB%2BIOS

网友:
刷BIOS   好了    板号:10282—3  独显主板 显卡:216——0809000  上面有链接

网友:
额  我上次是  0.4掉电 电压就集显 没有 BIOS也刷过你这个贴的 后来换了 黑胶的南桥

网友:
这个就难修了,集显电压不出有几块没修出来。

网友:
那就是说第一个BIOS刷的不对是吗?

网友:
把 D95280这个芯片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