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5kVA ups出现焦糊味维修

楼主(2014-04-25):
1.昨天上班,在办公室闻到焦糊味,凭直觉是电气烧焦的味道,很快找到是机房发出的味道。马上通知电工来查找故障源。最后确定是15kVA的台达ups产生的味道。立即与代理上取得联系,由工程师知道关闭ups,通过bypass(旁路供电)。
2.拆开机箱,发现一路滤波板上的线圈烧毁四个,其他四个也变形。待厂家发新的配件后才可维修。

网友A:
换这个就好了吗?烧成这样了··其它件有烧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就好了吗?烧成这样了··其它件有烧毁的吧

其他元器件没有问题,正常

网友B:
是线圈过热做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线圈过热做成的吗?

是滤波线圈,估计可能是时间长,温度高,引起虚焊造成过热。

网友C:
不知这一个线圈需要多少线,台达的东西应该是比较不错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这一个线圈需要多少线,台达的东西应该是比较不错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维修加硬件2000多元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一个思科电源,也是过热线圈整个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加硬件2000多元

太TMD的给力了,看来你的东西应该价值不菲吧!

网友E:
找漆包线用原磁芯绕 ,100元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漆包线用原磁芯绕 ,100元搞定

估计磁芯也会有问题就没修,只好换新的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小个头的磁芯也是有得卖的,当然手上存有旧电源更好,直接拆下绕好圈数就行(其实买几个旧电源也用不了50块),烧了线圈其它元件没事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漆包线老化短路 导致过热烧焦

网友:
跟负载也有一定的关系吧!有的的时候负载忽高忽底  也有可能搞这样,这在工控里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