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不够不断重启

楼主(2014-04-25):
R.T,电源用了4年了,功率180W,测得各项输出电压无问题,该如何修,换什么元件啊

网友A:
电压正常的话,可能是由于电容的容量降低,负载瞬时电流太大的话,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是要换哪个电容啊,大电容还是小的

网友:
电源啥样的呀,概括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的话,可能是由于电容的容量降低,负载瞬时电流太大的话,电压被拉低了。

2楼说地很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
你什么样的电源 啊 ,弄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电源啥样的呀

网友:
你得测带上负载的电压是多少,电压没毛病,那就是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电容有故障都会鼓包的,建议拆开看看,哪个鼓包换哪个

网友:
电源老化了  4年前180W  现在得是多少啊  建议换吧

网友B:
电解电容的话你就看一下有没有鼓包或者漏液的,有就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的话你就看一下有没有鼓包或者漏液的,有就换掉

拆开后,检测电容,都没鼓包漏液的……不知是何种问题,其实各组电压都有,只是会导致不断重启,换了电源就好了,想了解下,是否还可以修

网友(2014-06-09):
二楼说的很好

网友:
不用修了   那么老的电源没必要修了      功率小肯定会重启      更何况是180功率的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大造成的,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上个图啊 不然解释不清

网友:
       有图没,有啊

网友:
围观学习~180W电源的确低了点,拉什么配置的电脑?还有电源啥品牌型号?

网友:
看电源模块

网友:
不用修了,直接换个新的吧

网友:
电容的容量降低

网友:
这台式机的不太懂

网友:
电源老化 没有修的价值 而且就算你想弄明白电源结构 找个较新的电源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
把所有的电容换了吧,再不行就是换电源吧

网友:
楼主就是想弄明白而已,你们干嘛叫人家换啊。

网友:
一般电容有故障都会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