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4-25):
主板拿过时说,开机不显,测所有供电正常。看CPU供电用的是EPU,
看芯片图纸,48脚是PG脚。测48脚PG,有1.2V供电。习惯性跟PG电路,跑到822排阻。

敏感的排阻,直接换了。上电有复位,跑码正常。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论坛也有人发过。。高手勿喷,谢谢。。

网友:
发现 华硕的主板 怎么822排阻怎么那么容易坏

网友:
又一822电阻引起的无复位被秒

网友A:
PG 1.2V正常呀,怎么也要跑这个电路!我以前修过一块,也是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G 1.2V正常呀,怎么也要跑这个电路!我以前修过一块,也是1.2V

杨兄,最近忙什么呢,只回帖不发帖,留一大堆分准备给你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杨兄,最近忙什么呢,只回帖不发帖,留一大堆分准备给你加呢

呵呵,没有多少活干,有些维修太微不足道就没有往上传,小打小闹,不值一提
你呢?最近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有多少活干,有些维修太微不足道就没有往上传,小打小闹,不值一提
你呢?最近如何?

闲的疯掉了,没事给我贴加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的疯掉了,没事给我贴加分去

没有怎么见你发帖呀,有时间去你空间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 1.2V正常呀,怎么也要跑这个电路!我以前修过一块,也是1.2V

PG是正常, 我估计是到排阻那里就不正常了,

网友:
华硕的通病啊,习惯就好

网友:
心细好维修技术呀,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2016-12-22):
LZ思路清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