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献给那些懒人(包括我哈) 显示器4灯改3灯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4-04-25):
      新来刚到老家干,确实手上也没有19寸的灯管,但是此机故障是开机一会儿就会灭,早晨开机会闪烁,不用说灯管坏了吧,具体是哪一根坏了,我相信大家都会判断吧!找出坏的灯管后我的做法是:随手拆了一个笔记本坏屏的灯管固定在显示器里面,灯管外围用铝箔纸包住防止漏光(防止客户从后面发现漏光的,哈哈。)放弃显示器本身坏的那个灯管不插了,插上加的这个笔记本灯管以供显示器保护检测电路检测用,这个道理都明白哈,高手别喷哈,有人可能说改保护电路呀,加电容啦 加电阻啥的。。。。。高压电容我没有找到,别的方法基本试过行不通,去保护估计不安全,所以想了这个办法,觉得好的朋友可以试试,此方法简单实用。觉得有用的朋友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A:
换个双灯的高压条改一下不还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双灯的高压条改一下不还更好?

高压条要钱吗?拆个灯管要钱吗?

网友B:
我想说的是笔记本灯管有那么长吗?亮度够吗。最郁闷的是你板块也发错了

网友C:
有些机型少条灯管亮度会明显不足,而有些机型上下却只有一条灯管。应急维修可以去保护或加电容电阻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笔记本灯管有那么长吗?亮度够吗。最郁闷的是你板块也发错了

我也郁闷你看仔细没?板块错了吗?错了能审核通过?我发的是维修经验板块,难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型少条灯管亮度会明显不足,而有些机型上下却只有一条灯管。应急维修可以去保护或加电容电阻来解决。 ...

去保护肯定行,烧焦了背板咋搞,我觉得去保护不好,加电阻??你没遇到加电阻也不行的吗?当你遇到加什么都不行的你再考虑我的方法吧,

网友:
直接短接坏灯管的接口一样能用,不过有少数的机器不行,但到大部分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