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4-25):
华硕X43进BIOS里面键盘都能用,但是到WIN7界面时候提示正常启动,和修复启动时,键盘全部失灵,USB键盘也不能用。求解。

网友:
我遇到一台三星,后来发现时io的问题,而且触摸板也不能装,后来就这样解决了开始也是,键盘进BIOS没有问题

网友:
ibm 的我还没有遇到

网友:
EC 有没有进水,,硬盘  系统查一下

网友:
有时候系统也会这样我遇到过,从新安装系统就好了.还有恢复一下BIOS出厂设置.在不行的话换I/O

网友:
     换IO  刷BIOS

网友:
楼主有没进一不维修呢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个桥就好。

网友:
HM65的桥吧?

网友A:
1.  先装系统试试   2.BIOS 恢复出厂设置,3  刷BIOS   4   换EC

网友:
不是是AMD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先装系统试试   2.BIOS 恢复出厂设置,3  刷BIOS   4   换EC

已经修好了,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