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11z 不开机 无3v 5v

楼主(2014-04-25):
3v 5v 芯片是tps51427
不开机
芯片
戴尔

网友:
查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然后分析

网友:
看看芯片供电信号条件都满足了吗 有没有短路的 或者软击穿的

网友:
你想干嘛,是告诉大家,你换51427好的,对吗

网友:
不加电 测下对地阻值 看看 是不是短路,断开电感。看看前级短还是后极端 。 前级短,然后不短路查看待机条件 ,后极端看看电压都去哪里 了 拆件 拆到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