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F41M进水机器公共点变4.5V

楼主(2014-04-25):
  如题:一台联想F41M机器原来无3V 5V产生 换8734后3V5V可以出来,但是接上3V节点3V消失,5V变1.04V,公共点变4.5V,现在无头绪了 ,有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不要吝啬,帮忙分析指导一下!多谢了! 整机图片!

网友A:
后记有短路的吧;
这个有图纸应该好查呀;慢慢的查一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记有短路的吧;
这个有图纸应该好查呀;慢慢的查一查就可以了;

3V接点后面 打直有260欧姆,不短啊 郁闷了!!! 烧鸡也烧不出来

网友:
后继短路,公共点被拉低!!

网友:
短路 或带不起负载

网友B:
查图纸!上次修到一个!EC旁边的供电有个三极管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图纸!上次修到一个!EC旁边的供电有个三极管保护了~!

已经找到问题了  是个上啦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到问题了  是个上啦电阻出问题了

上个图撒!求经验!

网友D:
哪一个上啦电阻 起什么作用 啊  分享下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到问题了  是个上啦电阻出问题了

电阻问题?麻烦楼主说声是哪个电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一个上啦电阻 起什么作用 啊  分享下啊啊

PR88

网友:
楼主能再说明白一点吗,小白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