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60逻辑板故障, 有图像,间歇白屏,白屏时类似场抖

楼主(2014-04-25):
开机有图像,然后2秒间歇白屏抖动又恢复图像,测量逻辑板电压都在波动, dc 的12v 在 12v ~11.xv 波动 ,5V在 5v ~4.7v波动,vgh在26~32v波动,vgl_0在0 ~ -3v波动,换过驱动板问题照旧,驱动板过来电压5v电压正常的,开始觉得vgl_0输出明显偏低,正常应该是-6v, 断开vgl_0输出端0欧电阻,稳压二级管端有-6v,因为没有图纸,怀疑是逻辑板sm4025芯片 内部是不是有短路,但是换了sm4025后发现还是一样,现在思路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求指点新手...

网友:
这故障我一般直接放弃,不去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