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4N68T V2 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4-04-25):
华硕M4N68T V2 不触发小修

早上收到一块华硕M4N68T V2主板客户说不开机,IO是8721+NF-7025-630 ,上图:
插上诊断卡,发现无待机
说明A14也无电压,找个点位先,看看产生3VSB待机元件
确实无3VSB,看5VSB也无电压,紫线有5V,再查5vsb走向此
8脚产生南桥第2待机
南桥拉低了?摸南桥不发烫,再找下一个,当看到声卡附近时,发现了问题
POQ130为P沟道MOS管,受控于G级,G级为低电平,此管应该导通,但是它没导通,镊子一强行导通,待机电压出来
直接搞上一个0欧电阻上去,再触发正常。最后来张修复图。

你这个思路是错的,误导别人。不触发你要检查+3VSB_ATX这个电压。+3VSB待机时候可以不用产生的。这板。

网友A:
发个贴发了一小时零5分,网速实在太慢了,P4电脑,上个图就要10分钟,不容易啊,请过客加点分吧,给点鼓励,以后还是晚上回家发帖。

网友:
啥时候才能有这思路

网友:
多逛论坛多加分就很快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个贴发了一小时零5分,网速实在太慢了,P4电脑,上个图就要10分钟,不容易啊,请过客加点分吧,给点鼓励 ...

你最近很闲啊,天天在论坛,发帖,灌水都冠军,我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通病,你直接把他2,3教加坨锡就好了,都不要拆

网友D: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   要不这故障还真不好找

网友E:
这不是个三端稳压啊 5V输入3.3输出 楼主你直接连上3.3变5V不会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近很闲啊,天天在论坛,发帖,灌水都冠军,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已经蛋碎一地了 天天捡起来拼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通病,你直接把他2,3教加坨锡就好了,都不要拆

可以连啊  我很闲啊  实在太闲  一天两台机子  自娱自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个三端稳压啊 5V输入3.3输出 楼主你直接连上3.3变5V不会烧了吗

是P管不是 稳压器 ,触发不触发都是低电平,一直导通的

网友:
好思路,好点位

网友:
好案列,值得学习。

网友F:
是P管不是 稳压器 ,触发不触发都是低电平,一直导通的

网友G:
楼主思路太清晰了!求教

网友H:
点位图就是 神器 啊,有它是我们做维修的翅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   要不这故障还真不好找

是的 特别是华硕的一纸难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位图就是 神器 啊,有它是我们做维修的翅膀

没有点位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思路太清晰了!求教

不清晰啊,哎。。。还在学习的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P管不是 稳压器 ,触发不触发都是低电平,一直导通的

是的,就是个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管不是 稳压器 ,触发不触发都是低电平,一直导通的

那你直接加5V不会烧了啊 稍微找个大点的电阻啊 或者找个1117-3.3也行啊

网友:
那管子会发烫吗

网友I(2014-08-19):
今天刚修到这块主板 不过问题已经找到了  也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点位图是哪来的,在官网有的下载么?

网友:
我沒修過這問題...學習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块主板和版主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2015-02-18):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个三端稳压啊 5V输入3.3输出 楼主你直接连上3.3变5V不会烧了吗

这里楼主用镊子短接的是 POQ130 P沟道场馆本身 2和3脚,即1脚为控制信号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通病,你直接把他2,3教加坨锡就好了,都不要拆

也可以加焊锡连接POQ130 本身DS级,加0欧姆电阻作用等同于跳线熔断保护作用,防止ATX 5VSB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工作产生大电流烧坏5VSB后级相连元器件。

网友:
一般管子击穿的话,上电工作都会发烫多,这里P沟道MOS管 DS级之间阻值在本身低电平导通时候,正常应该是处于低阻状态,而这里应该是无穷大开路状态,在DS级之间阻值为开路无穷大的情况下,即D级相连ATX5VSB电流值也不会流向S级输出产生,所以这里管子在低电平没有导通情况下,是不会发热的,这里管子击穿发热的程度也由本身GDS之间阻值大小来决定。

网友:
努力追赶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刚修到这块主板 不过问题已经找到了  也是这个管子坏了

嗯,这个管子主要是起到ATX 5VSB电压输出开关控制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管不是 稳压器 ,触发不触发都是低电平,一直导通的

嗯,这里P沟道场馆MOS管在主板开机和未触发时候,都是保持低电平导通状态,即由南桥发出的DEEP S5关机深度休眠控制信号一直都是处于低电平状态有效。

网友J:
POQ130为P沟道MOS管,换一个总比直接短接D、S极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POQ130为P沟道MOS管,换一个总比直接短接D、S极好吧!

支持你的建议,短接 DS的话,相当于这个P沟道MOS管G级相连的DEEP S5控制信号也会失效,等于强制低电平导通P0Q130 P沟道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