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22寸显示器白屏有竖线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4-25):
大家好我是新手,今日碰到一联想品牌机显示器白屏有彩色竖线求维修思路,,,故障如图:

网友:
个人觉得屏问题!

网友:
屏和驱动板都有可能,最好先点屏看看。

网友:
这款机器最爱坏驱动板了,有的时候刷程序都解决不了,先换排线试试,不行最好给通用驱动板材能彻底解决

网友:
这个情况换排线不行的话!很有可能是屏幕内的压线!

网友:
屏坏了  没得修

网友:
21.5寸的联想 液晶的话就换屏线吧

网友:
恩!楼主的这种现象呢!屏的故障率很高呢!一般跟驱动板  屏线关系都不大呢!换个屏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A:
快速换屏 分开试机 估计问题在:屏和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速换屏 分开试机 估计问题在:屏和驱动板

换了驱动板故障依旧。。。

网友:
单独点屏  故障估计是屏问题了 上面我已经说明白了

网友:
有竖亮线,很有可能是屏的克服坏亮 ,只能报废亮了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