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4-25):
hp 4416s  开机电流 1.33    1.44    1.56  跑循环码  就是不亮  不上内存也是那样  BIOS刷过  北桥 换过  还是那样  请问下 接下来 应该搞那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A:
不清楚  师傅 也叫我 干显卡了

网友B:
CPU,和北桥的多,显卡比较少,但是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和北桥的多,显卡比较少,但是也有

cpu 好的  换个机器 那CPU 能点亮

网友:
是显卡机率大了,修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修好说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  师傅 也叫我 干显卡了

干下看看吧。。

网友:
显卡不干白不干,管他三七二十一

网友:
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C:
北桥的问题 我修过几台一样的机子最后都是北桥的问题 ,不行再换个桥

网友:
还是干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啥都换完了 还是不对  不修了  CPU是好的

网友:
楼主好了没;我有个和你的一样的问题‘机器行号也一样;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AMD的机器先换Cpu吧

网友:
这个机器支持跑马卡的,我以前也维修过一台,跑马卡跑73,看是亮机了,就是不亮北桥,显卡.CPU.BIOS时钟都换了都不行.现在机器在我这里放了3个月了还没有解决,头痛

网友:
4416问题很多的,QL系列的U也容易坏,你换个U试下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有可能cpu都没动  先换个u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先仔细看下北桥旁边的小东西有没有偏。再去干显卡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跑这个数,那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线检内存其次显卡,

网友:
这机就几样 bios 北桥 显卡 cpu..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上个跑码卡看看,我有个 这样的机子可以跑到73就是不显示,把显卡也重新植株了,还是一样,谁修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4-05-29):
楼主修好了没阿,我现在有台和悄一样问题的搞不好

网友:
CPU和北桥...................

网友:
北桥问题。电流要到1.9-2.1之间才会量亮机

网友:
如果是AMD的话,那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同意楼上,AMD就是北桥容易坏,CPU温度也高,的确没有Intel控制的好,跟慢半拍的制程也有关系。

网友:
重新刷BIOS试试
一般全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大部分都是显卡坏。。。。。

网友:
是个难题,U 显卡都不行   就是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2014-07-04):
楼主最后放弃了吗,我们还在等结果呢

网友:
楼主 BIOS上传一下啊

网友:
此机必是北桥坏无疑,估计你是没换好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我换了北桥不行,现在买显卡回来换,明天换上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裸板测电流如果在0。9---1.2几循环跳,不过内存,且在主板左下角的LED反复闪,那么基本就是CPU挂了,仅供参考了。

网友:
显卡做一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的问题 我修过几台一样的机子最后都是北桥的问题 ,不行再换个桥

怎么可能是北桥问题的,不过内存的

网友:
在去刷个BIOS,最少要刷3个左右

网友(2014-08-27):
我的也一样呢

网友:
我的也一样呢。。。。

网友:
这机器有时候很好搞,加焊下就亮机,有的怎么搞都不行,真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