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zs-x 跑码正常 但不亮

楼主(2014-04-25):
拿到手大概看一下无划痕外伤  加显卡(无集成) 上电 跑码。。。。。。。怎么回事??不亮  我去  好吧认真检查供电OK 时钟PCI正常量到PCI-E A13/A14无0.4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无图纸跑线吧   走啊走 。分别接两个68X电阻和330排阻  换掉68X不行  好吧330你死定了    换上 上机 可爱的图像出来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想共同学习的加我QQ:943578655          因为现在上班无法传图像抱歉

网友A:
那A13 A14电压不是0.48V   难道不正常?

网友(点评):
A13/A14无0.4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网友:
时钟不就是0,4吗 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A13 A14电压不是0.48V   难道不正常?

他那里是0

网友A:
你运气好, 我也碰到一台,代码跑完不亮机的, 是华硕独显的,后来发现打值有一组有问题,看点位图可惜进桥了(单桥)所以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 我也碰到一台,代码跑完不亮机的, 是华硕独显的,后来发现打值有一组有问题,看点位图可惜进桥 ...

修主板也要靠运气的

网友B:
单桥的我有很多块都是声卡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桥的我有很多块都是声卡坏的

声卡坏造成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坏造成不亮机??????

跑码掉电可能.

网友:
哦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很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