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白屏到花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4-04-25):
接机DELL N5110 白屏

换屏依旧
拆机测屏接口供电测到LCDVDD时瞬间从2V慢慢变成0.5V不动然后显示时候屏幕白屏

直接去掉U4901连接3脚和4脚
开机如图红屏,

再换一块新屏红屏消失,但是英文字体上还是有红色的斑点,怀疑屏线坏,
今天到货换上去OK。

网友:
少了屏供电导致白屏

网友:
还算顺利,不错

网友:
遇到过两回 不知是不是通病来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你这样会返修的

网友:
屏供电线 !缺失导致的,戴尔很少出这种问题。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这样修

网友:
红屏是屏线的问题,白屏遇见过几次修的显卡就好了

网友:
白屏遇见过几次修的显卡就好了;我估计你应该会返修的机会大点;

网友:
大伙儿别吓唬我啊,胆小哇。。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DELL  一部分机器的屏显就容易出故障

网友:
修的好,,,不然做桥就麻烦了

网友:
一步到位哦

网友:
刚开始白屏时有没有外接试一上,会不会红屏或白屏?

网友:
楼主, 你至少要测下U4901的1脚EN(开启脚)的电压吧.......还又C4908C4907这两个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应该不会出问题,我也遇见类似情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U4901 少电。屏没供电。刚开始换屏没好,后测试屏上保险发现没有供电。查主板上U4901没电。

网友A(2014-06-03):
到底屏幕有没有坏。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屏幕有没有坏。
屏没坏,是屏线坏。

网友(2020-11-17):
屏线坏的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