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内屏不显示外屏可以

楼主(2014-04-25):
北桥换以前就没有。换了以后还是没有。屏幕黑屏。点亮灯管也没图像白屏。换了屏线 屏 都一样。BIOS刷了。显卡加焊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很难就放弃吧路过

网友:
我感觉换显卡,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真不晓得你怎么确定是北桥的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啊 ,

网友:
要不就屏接口掉电了

网友:
查屏幕接口的电压 估计  显卡坏了 或者屏线

网友A:
看电流啊,如果一点几无跳变不就桥

网友:
这很明显,屏,屏线,屏接口,显卡,不就这几个问题吗,为何找上桥了,你这机器有独显,外接可以,内接不亮,还和桥有关系?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确了;先换个屏试一试;再换个屏线试一试;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查屏线接口,看看电压什么的有没有。

网友:
     北桥跟着关系大吗

网友:
  LZ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啦

网友:
屏线…………。显卡    没独显   桥

网友:
查屏接口那的信号和电压吧!

网友:
这个机子屏线问题多  千万不要去干显卡

网友:
确定屏跟屏跟屏显没问题  就弄显卡

网友:
干显卡吧,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啊,如果一点几无跳变不就桥

人家都外接都显示了   你就知道做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啊,如果一点几无跳变不就桥
人家都外接都显示了 你就知道做桥啊 灌水

网友:
看一下外围电路有没有缺件

网友:
这种问题要仔细看一下

网友:
屏工作的条件楼主都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