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 独立主板开机报警7声

楼主(2014-04-25):
DELL 1555 主板报警7声以为显卡加焊过还是一样BIOS写过也一样有维修过不类情况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看来很少人遇到这问题

网友:
看看北桥吧,不是北桥就是显卡

网友:
下在加焊中搞好就传上

网友:
多谢谢楼上大哥加焊北桥后开机了一直还以为是显卡多还纠结要不要拆下来重做呢,原来是北桥

网友:
AMD 北桥  问题多,,做了再说

网友:
AMD由于工艺原因 北桥虚汗情况很多

网友:
先干北桥然后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