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华硕通病 华硕H61系列主板缺少VTT1.2V

楼主(2014-04-25):
遇见不下10块华硕H61有保的主板通病、故障都是缺少挨着CPU供电边上的一组1.2V电压.至此也没解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论坛里有没解决这个故障的。我想大家肯定也遇见这个故障了。来讨论下呗。首先介绍下故障:通电风扇转一下停了。反复这样循环。当然BIOS肯定是刷过了。现在拍张手上的H61主板给大家看看是哪组电压 。CPU供电芯片也更换过。无果。大家热烈讨论积极提问。一起攻克这个故障

网友(点评):
H61的CPU供电中有一项供电是要CPU复位以后才出的集显供电.没有也正常啊

网友:
手里有个P55也是这样,还没弄好。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  很难搞  一般都把电源芯片换了  实在不行 不行就把桥加汉一下

网友:
手里有个P7h55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我修到过,缺少这组电压也是可以显示的,但是要插独立显卡

网友(点评):
可能这组供电是给集成显卡供电的。

网友A:
是加独显可以显示的,我有张V星的H61也是这样子,时不时就不能用集显,就是这个电压搞的鬼,用独显一直正常,有时候加热一下桥,那个电压就会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桥控制的。

新主板的CPU供电管理芯片好像由总线管理的,没有VID组合,那样的话,桥的问题就理明显了。

补充内容 (2014-6-25 20:35):
看我是我错了,新主板也是VID组合的,其信号是SVID,由CPU提供,并不是系统总线管理。

网友:
H61修到的还不多   感觉有点陌生  不是太好修

网友:
这组电压应该是供给CPU内部集显用的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H61一样的问题,还没修好

网友:
确定是这个问题。。不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用手把桥压着,然后开机。。。

网友:
我也这快板一样的毛病,找不到图纸,还没搞好

网友:
买个点位图,追一下电压的来源不就清楚了!

网友:
不清楚就不要乱修,本人用示波器修好过华硕H61 技嘉H61,因华硕H61没图纸,就改电路修好,

网友:
忘记回帖了。已经解决了。是晶振边上一个822排阻坏了。那组电压是直接到这个排阻的主板客户已经拿走了。忘记拍图片了。

网友(点评):
不会吧。。 又是这个822的问题。。晕了。。

网友:
楼主。拍一下图片来看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加独显可以显示的,我有张V星的H61也是这样子,时不时就不能用集显,就是这个电压搞的鬼,用独显一直正 ...

哥们那叫svid

网友A:
此图截自GA-H61M-S2-B3主板的CPU供电管理芯片:ISL6364,高手请指出哪些线是SVID,是SVDATA和SVCLK线吗,这两条好像是系统总线吧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来看

网友:
楼主你确定吗?我也遇到了,有几组有电压,只有一组没得,点不亮?这是通病?

网友:
这几天遇到几块华硕H61小板  大板也有  都搞不好。。。

网友:
h61的板子,还没修到。不过像这种情况,应该是虚焊或有短路。

网友:
还没碰到过H61的板子 - -

网友(点评):
在哪里啊,现在H61的板子都有过保的了

网友:
我觉得H61最不好搞了。问题很多。

网友:
有没有可能和CPU有关系呢 ,现在好多显卡是集成在CPU里的吧

网友:
供给CPU内部集显用

网友:
又是822惹的祸?
同意楼主:
5.0
qlxiang825
同意楼主:

网友:
这种我这都是直接换板 本身就不是很值钱的

网友:
H61的板子那么新,还没修到过,搞到最后还是822排阻坏了,看来华硕板子的硬伤就是822排阻,呵呵
同意楼主:
5.0
qlxiang825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款主板换了排阻还是一样啊

网友:
新板,没遇到过!

网友:
给CPU内部集显模块供电吧。。。

网友(2014-06-24):
H61的经验少,大家都这方面的经验多分享下,LZ这情况我也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又是822的问题啊

网友:
这些新一点的板,一没图纸就头痛

网友:
这组供电是给集成显卡供电的,那个排阻在哪个晶振旁边啊?来张图片吧。

网友:
哥,这是显卡供电吧,这个是要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的,先不用管他,修其他问题。。。。。

网友:
看来822排阻是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华硕都这个样

网友:
这个清况一般是加显卡解决.

网友:
我也找不到哪一组信号是SVID,有大神来解答没啊?

网友:
目前都在保 觉得华硕H61主板 好多问题

网友:
以后遇到华硕主板,不管什么问题,首先检查822排阻!

网友:
我今天就碰到了一块华硕H61M-E 的主板,集成显卡不显示,又没有电路图,点位图。。。没法修 只能加独显,一切正常,,查到一个  GJO 的坏了,,又不知道是什么,,多大。。。。有没有找到同样的配件,只能放弃了。。

网友:
我希望尽快出PCIE X1 的诊段卡,否者真的没办法混了

网友:
我遇到一张主板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换CPU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压好像是动态的吧,之前修过几块,时有时无的,不稳时出来,稳时不见了

网友:
不光是华硕的H61出这问题,我前天拿到个顾客要返修的一块七彩虹H61也是少这组电压, 还有1年多保,我自己就不搞了,直接代理商送克得了,免得搞出卵来。

网友:
VTT1.2V的产生条件是,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才会输出CPU的VTT1.2V来开启CPU供电,CPU供电是1V以上,H61主板采用SVID信号,所以,会先出1V基础供电,所以,测量CPU供电只有1V为CPU无供电,测量靠近桥的那组MOS管为桥供电及VTT1.2,G极电压由桥正常工作后产生,INTEL供电时序为,内存--桥---总线(VTT1.2)--CPU,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查

网友(2014-07-26):
1.2V供电如果是集显电压的话,那这个电压时再CPU跑码,过内存之后才产生的,楼主不必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 822的排阻 坏的不要太多

网友:
也碰到过一片这样的板,没有修好

网友:
华硕主板的很多问题都是822排阻坏的 多换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RST  不触发都是822坏了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这个毛病未解决

网友(2016-11-30):
我小白,没看没明,,,,是不是图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截自GA-H61M-S2-B3主板的CPU供电管理芯片:ISL6364,高手请指出哪些线是SVID,是SVDATA和SVCLK线 ...

是smbus,cpu发出的,可以通过示波器双通道抓波读取其中的vid组合,从而判断出cpu发出的电压请求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smbus,cpu发出的,可以通过示波器双通道抓波读取其中的vid组合,从而判断出cpu发出的电压请求是多少v

14年的贴子怎么你还可以回复,

网友:
集显供电与用的CPU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