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B1930NW无显示

楼主(2014-04-25):
三星B1930NW无显示,断开VGA连接线也无任何显示,屏幕背光能随触摸开关机正常亮灭。驱动板型号是BN41-01310C,手头没该机MCU程序用来刷机,屏幕用的是三星显示器很少见的IVO M190MWW3,换过三星E1920NW B1930NW代用板,也换过用该屏和驱动板型号一样的的E1920NW原装板,均故障依旧。现在怀疑是不是屏电路问题了,请求高手支支招,谢谢!

网友:
IVO M190MWW3在三星很常见。应该先用通用版点屏。

网友:
先点屏试试,你这种情况屏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先点屏试一下,,先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亮了吗‘如果白屏;有可能开关坏了

网友:
该做的都做了,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来屏坏,修屏吧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我的是测试屏没问题,但是点不亮,电压也正常

网友:
通用点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