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ACER AL1982wb液晶显示器偶尔亮维修

楼主(2014-04-25):
ACER AL1982wb液晶显示器偶尔亮维修
接修一台ACER AL1982wb液晶显示器,症状偶尔亮一下
大部分时间指示灯亮无显。打单留下:
不亮时拆开,发现没ON/OFF信号。DMI信号也只有0.5V。故障确定为驱动板
指示灯亮,灯管不亮。拿出修驱动板的家伙来:
看一下电流值
无短路,电流也跟着上去了,说明驱动板大问题没有。测5V转3.3正常:
3.3转1.8正常
晶振两脚压差正常
下一步时序是读取程序了,反复重新关机在开机,25L8005芯片无CS#跳变啊
啪啪啪,两烙铁拆下,找个程序刷刷,刷到半路时,情况来了
校验不过,真正故障出来了,找一25换上OK
ON/OFF出来,屏供电也出来了
驱动板时序已经走完了,装起试机:
维修结论:BIOS程序块坏,后来为了验证,把原BIOS重新刷入本机程序正常,不换25芯片,很快就要返修了,太闲了,来张贴挣点分。

网友:
逛论坛,看帖不加分和我一样闲   附上原机程序:

网友A:
我修过al1981 也是程序坏

网友B:
我也遇上过 几乎和楼主一样一样 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C:
礼貌回帖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嗯,我也遇到这故障是BIOS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al1981 也是程序坏

是否可以定义为通病?

网友E:
和长城m1931的驱动板一样,长城的这个也爱坏MCU

网友F:
想问一下-----25L8005芯片无CS#跳变啊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长城m1931的驱动板一样,长城的这个也爱坏MCU

对,两个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我也遇到这故障是BIOS坏的

长城的也会出现这个症状,这个就是长城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上过 几乎和楼主一样一样 就是刷BIOS好的

长城代工的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25L8005芯片无CS#跳变啊能具体讲一下吗?

通常为8脚对不对 芯片1,2,5脚首先读取程序,无跳变要查芯片的条件,如供电,时钟,复位,然后BIOS会在第6脚叫做SDO信号从BIOS内部返回给芯片,理论就是这样,实际就是因为BIOS块有问题,有时读到有时读不到,希望能帮到你,打了这么多字,你不给我加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礼貌回帖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可以理解为灌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我也遇到这故障是BIOS坏的

是的BIOS在驱动板上出问题很正常  在液晶电视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上过 几乎和楼主一样一样 就是刷BIOS好的

很多问题都是BIOS问题

网友F:
这个信号就好是BIOS返回给主芯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信号就好是BIOS返回给主芯片的吧

不是,是芯片找BIOS的

网友F:
第一、二、五脚都是同时找BIOS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al1981 也是程序坏

应该算是  遇见好几台了

网友G: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二、五脚都是同时找BIOS的吗

是的,六脚返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一般的小问题啊

网友H:
好折腾 我以为只有修本本才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折腾 我以为只有修本本才这么麻烦

不折腾  比修本好玩多了  到处是高压,低压的一不小心,心脏,和身体的一些部分都会受刺激的

网友:
楼主修得很不错,供电时钟程序三板斧下来发现问题就是秒杀啊,这种小BIOS坏得还真不少,能读能写但一校验就出错

网友:
怎么测有无信号off on

网友:
三星s系列的通病也是BIOS,刷改良BIOS程序就好了

网友I:
通病 这机器  其他牌子也有用只有的板子    如长城19很多 只要是这样的驱动板  电压正常 100%刷MCU  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通病 这机器  其他牌子也有用只有的板子    如长城19很多 只要是这样的驱动板  电压正常 100%刷MCU  肯定好

是的,你这头像如此销魂,叫小哥情以何堪啊

网友:
呵呵···

ttdys -2 严禁灌水

网友:
都是高清大图  楼主厉害。。看来下次不要太盲目换驱动板了。。

网友:
最怕刷BIOS出各种问题

网友J:
显示器这玩意 三板斧拉倒   毕竟高压太危险   价格也上不去!!!

网友K:
云南老乡很厉害嘛 不错 不过我加你想谈论下问题  怎么不加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云南老乡很厉害嘛 不错 不过我加你想谈论下问题  怎么不加我

刚刚看到  不好意思  这几天在搞别的事情

网友L:
较少遇到程序坏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较少遇到程序坏的

程序坏还较少?大部分都是程序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示器这玩意 三板斧拉倒   毕竟高压太危险   价格也上不去!!!

不危险啊  只要自己注意点 修复率还是高  除非一大片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M:
程序坏还较少?大部分都是程序坏啊

刚开始修这个 遇到的较少,拙见  还望见谅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是BIOS坏,不过是不亮 的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N:
我估计这种长城代工是通病了

网友O:
看楼主写的很细。楼主的万用表很强大,要是用示波器会更直观

网友P:
昨晚刚修了一样的机器故障,  5V转3.3V的不稳定  换了OK  ,之前没测量直接刷程序害了我好多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估计这种长城代工是通病了

应该是的,估计就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楼主写的很细。楼主的万用表很强大,要是用示波器会更直观

没有示波器.....有也不会用,打算年后搞个自己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昨晚刚修了一样的机器故障,  5V转3.3V的不稳定  换了OK  ,之前没测量直接刷程序害了我好多下载分

就当收集程序了,我看见什么图纸都下

网友Q:
楼主:请教一下,你换的那个BISO是不是要型号完全一样,才可以刷之前的BISO程序?

网友M:
引用 网友Q:
楼主:请教一下,你换的那个BISO是不是要型号完全一样,才可以刷之前的BISO程序?

不是,看容量,容量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刷,需要填充,不行你就这样,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很笨,但是咱笨鸟先飞,把坏BIOS备份,看他的备份文件大小,再找一个BIOS块,也备份,对比文件大小,大小一样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是,看容量,容量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刷,需要填充,不行你就这样,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很笨,但是咱 ...

哦,明白,谢谢,还有你那BISO是不是取下来在上装到编程器上的,你的编程器型号是什么,能说一下吗,我准备想买个编程器!

网友:
小小白学习维修经验来了

ttdys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通病来着!

网友R:
这是长城代工的和1931好像内部是一样,只是换啦个马甲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是长城代工的和1931好像内部是一样,只是换啦个马甲而已!

是的  就是长城的代工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真是多 维修时一定注意

网友:
这个驱动板和长城的M1931差不多啊

网友:
CS#是片选信号吧,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波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信号就好是BIOS返回给主芯片的吧

你说的是片选信号
这个信号低电瓶有效
应该是第1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二、五脚都是同时找BIOS的吗

误导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二、五脚都是同时找BIOS的吗

所谓bios就是配置ec或者驱动版的muc或者任何受程序影响改变工作的芯片程序,现在用的最多是8脚的,,这种芯片工作条件是1脚有高低高跳变后主芯片开始读取芯片内容,来配置本身工作内容,bios就是命令而芯片是执行者,

网友:
程序坏的多,但是原程序不好找,只能换板。

网友:
是长城做的好多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程序是通病了

网友:
厉害,呵呵,我啥时间能学到这样啊

网友:
这款机子只要电压正常,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遇到了好多台

网友S:
哈哈高手就是不一样啊,我一般就是直接换驱动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哈哈高手就是不一样啊,我一般就是直接换驱动板的。。

但是一些板子必须要原装驱动板才可以,换原装的太贵  自己摸索的修修

网友:
刷blos后还是不可以,怎么解决?

网友T:
支持一下, 长城通病没理由不喜欢呢, BIOS芯片应该是 25L1005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支持一下, 长城通病没理由不喜欢呢, BIOS芯片应该是 25L1005 吧!

是的 兄弟 就是25L1005

网友:
你说你修个显示器用得着这样发帖你们隆重吗?还和笔记本一样查起信号什么CS#了,呵呵,直接刷程序就OK呗!驱动板能用多大点问题,要不就是电压转换问题,要不就是程序问题,其他就剩芯片MCU了

网友:
要是我直接换掉了

网友:
非常好呀,学习了,显示器的时序都有了,给力!

网友:
有一款长城的19的液晶,不知道大家有否印象,也是出现有时黑屏,故障时没有灯管开启信号EN,不知道是否也是程序的问题,我也刷程序试试。

网友:
楼主真厉害,要是我的话真没思路了,问一下楼主,液晶显示器的BIOS程序一般去那下载呢。

网友:
这个驱动板   跟长城M1931驱动外观是一样的
程序容易坏
故障可能是不通电  或者指示灯不会变化

网友:
恩容量一样的 芯片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程序坏
BIOS 坏的少吧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个al1981 ,搞个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
刷过Bios好过的,

网友:
现在BIOS程序坏的真多嗯

网友:
学习了,增长知识!

网友:
真有耐心。。我一般半小时内解决故障,超过半小时放弃。。没心情搞

网友:
刚好碰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机子,我刷数据试试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都修过好几台。。

网友:
宏基的  可以先试试把12V 5v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2014-05-28):
呵呵,无事发帖就能挣些分,不挣钱挣些分也好

网友:
书生的帖子  很长见识啊~ 加分~

网友:
我修过,果断吧你的程序拿来用了

网友:
神人,向你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辛苦啊发那么多字 程序很好 给你加点分

网友:
我晕 没看时间。。。这是老帖子了

网友:
MCU坏,直刷程序

网友: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啊 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学习

网友:
  今天刚好也碰到一个、本来没什么头绪的、看到楼主的帖子、豁然开朗、本机修复 哈哈

网友(2014-06-27):
学习了,增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