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高压板的变压问题

楼主(2014-04-25):
看一本书上说的是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是一种直流到直流的变压器,但它是把12V的直流电变为灯管用的600-800v的交流电,为什么要说是直流到直流,不应该是直流到交流吗?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书上写错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直流 变为 交流

网友:
我感觉写错了;但不确定

网友A:
纠结于此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结于此没有什么意义
看到了,不弄明白一直在纠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灯管所要的是交流电所以要把12V通过变压器给灯管所要的交流电压

网友:
研究这个确实浪费时间 楼主还是好自为之吧 哈哈哈

网友:
灯管需要的的是800V左右的交流电,

网友:
研究这个确实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写错了,DC-AC,变压器DC是不能变的

网友:
肯定是直流变交流,你可以在网上查阅一下其他资料,而且灯管是冷阴极灯管,也只能用交流吧,新手拙见大神勿喷。。。。。。。。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把直流变成交流给灯管供电的吧?

网友:
没必要这么去纠结,知道是是用线圈升高电压就行了,像现在的LED就是典范的升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