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14-04-25):
大虾们,问你们个问题哦,我这里有本笔记本没待机电压,保险,电感都没问题,查到场效应管的时候,插上电源,场效应管的第一脚跟第八脚都是19V的电压,哪这个场效应管有坏吗?

网友:
应该是好的,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拿到维修点去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判断为N沟道单通道场效应。第1脚为栅极,测试为19V;2、3、4脚漏极;5、6、7、8为源极,测试为19V。根据场效应管工作条件得知,该场效应目前属于截止状态,无输出属正常。排查此机故障,应从栅极控制信号入手。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