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60 不充电

楼主(2014-04-25):
无U260图纸找了个联想G555的我看着部份差不多,充电芯片ISL6251AHAZ,通电后1脚VDD:5v  2脚0.14 3脚EN无  8脚VREF 2.5   24脚DCIN待机无电压(开机后有20V),PQ314的控制条件不足,所以24脚DCIN无电压!  PQ314导通需要满足的条件是PQ315导通下地才能使PR335\PR337进行分压.但PQ315导通还需要一个控制信号,此信号由PD304供给(PD304需要满足两个信号,一是2脚FSTCHG信号, 此信号由EC发出 测量EC 89脚无电压,3脚是SUSP#直接由EC发出,此信号测量过 是按下开机键后才出来!)   EC 63脚BATT_TEMP 2V  64脚来回跳变0-1.5V  (有时候不跳变)  EC换过BIOS 也刷新过  6251的3脚EN 就是没有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就这么沉下去了

网友:
我也没图纸连G555都没,你看下电池接口那边是不是有个电池侦测信号,是发给EC代表插上电池了,然后在查下充电IC的关于电池电量检测的脚位

网友:
不插适配器,电池单独供电能开机不?

网友:
电池检测到吗?还是就不 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