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装独立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4-04-25):
联想 Y470 集成显卡能亮 看设备管理器没有独立显卡拆机一看  显卡1.02供电冒烟了 我换了个好的开机独立显卡发现了就是没驱动
在联想官网下了个驱动一装就蓝屏了  从装系统也不行

网友:
显卡有问题 或者供电没搞好! 比如上下管ic要一起换,

网友:
你看看 你换的管子对不对啊,两边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A:
修好了是U11 不对  换个原型号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是U11 不对  换个原型号的就OK

我的也是这毛病,这个修好要多少钱,感谢楼主。

网友:
这算不算是通病啊

网友:
楼主,还算幸运,没有烧到别的芯片。

网友:
我的Y470  独立显卡供电都正常  就是不认独显
什么问题呀     我测显卡上的电容有好几002不知是不是显卡坏了
被面有一个电感一端对地不是正常不

网友:
这个修好收了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