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开机0.055掉电 在自动上电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4-25):
此机上电到0.055掉   按开关可以在次触发   过几秒也会自动上电   开机瞬间电压CPU 和一个GFX_CORE没反应       求大神给看下

网友:
先看cpu电压为什么没出吧 这个机器好像跑马后才有gfx供电吧

网友:
CPU 铁管子 有一组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不是铁管子的    测条件也都满足   只是VR_ON 由于掉的快  只能看到有电压好像是1.几

网友:
哪个没电就修哪个吧

网友:
我手上有块板,版号是KL6MB没图纸,开机就保护了,谁有图纸

网友:
转换电压你查了么

网友:
我今天修好一个z470,不过挺简单的。

网友:
我的z470都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