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 3.0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4-04-25):
精英nforce6ma 3.0主板不跑码显示F0,全板供电正常复位正常,从刷BIOS无效,BIOS第一脚片选3.3开机或复位都不被拉低,用PCI PCI-E CPU 内存带灯测试仪检测全正常,谁会弄 ? 有电路图的朋友麻烦上传一下。
跑线跑进了桥,难道桥坏了?

网友:
AMD的没什么搞头的

网友:
不跑吗的主板  肯定没有片选咯  一步步查吧

网友A:
有没有换个CPU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CPU试下啊

汗~当然是什么都试过了无果才求助的。

网友(2014-07-14):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的一块也是不跑,供电时钟复位测试正常,加焊单桥无果,求高手解答

网友:
考虑过桥虚焊吗?

网友:
同样3.0在官网上面下的BIOS居然对不上

网友:
去掉声卡芯片,开机看看。
这个IDT的声卡芯片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