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开机暗屏维修

楼主(2014-04-25):
型号A1278  I系列2代的机器
开机暗屏 拆开来一看 屏线以及接口都烧掉了
拆掉屏接口 测量 主板有没有短路情况  首先保险光荣牺牲了,测 电感 及供电芯片 周围 5V 3.3 等 未发现对地短路 排除了短路 接上保险 上电测试 12V可以过来 有EN PWM PP3.3 以及5V  换掉接口以及屏线 上电测试 12V没有升压,
再测 5V 3.3  EN PWM 都有 却没有升压,难道是芯片烧掉了???
之前也修过几个暗屏的机器 也看过很多人的帖子 对照图纸点位图 测量 主供电有了 en有了 PWM有了 5V 3.3有了  BKL_ISEN 123456阻值有600多 全都是0欧 其他小元件也正常 没头绪 试着换了 升压二极管 以及电容 这个都是在一样的板子上对换过来的 再测还是一样 没有升压
没头绪了  还是换芯片吧 找了一个 全新的芯片 吹上去 再测 还是暗屏 嗝屁了 换了芯片 还是暗屏 12V就是升压不起来 那咋办???
没头绪的瞎测 瞎量 突然量到了一个电阻有100欧的阻值 应该是100欧吧 忘记了当时是 2M档还是20M档

对上图纸和点位图 这个电阻那就是0欧 直通的 刚刚量到不是0欧的阻值 索性直接去掉 用锡直接 填起来
图片拍的不好 看不清楚
截屏测试 奇迹般的 亮了 升压也升上去了
前面 看到 电感上是有电压的 没管那么多  没想到 辗转回来 是主电压上的 一个0欧电阻的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维修,挣大钱了,草果呀

网友:
电阻阻值增大   悲剧啊  这种机子一般都是保险或者芯片的问题   这个还真少见

网友:
wo  还从没修过苹果的手提  希望有机会修一台

网友:
苹果修得少

网友:
修苹果,就是要仔细,不然会走弯路的。

网友:
不错的维修,挣大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