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联想L1900pA

楼主(2014-04-25):
今天从好的主板读出拉的

主程序

网友:
我的显示器量一下就灭   怎么办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没有的话点灯管,灯管没有问题的话一般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没有!直接给驱动板5v供电   也是练一下就灭   再按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