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G281D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4-04-25):
HG281D电源板 不接驱动板 5VSB 12V 24V都正常,但一旦接了驱动板后 5VSB降到4.1V左右并跳动 驱动板无3V启动电压,电源有轻微的吱吱声,将5VSB的4.1V提高到5V左右 驱动板有开机3V并可以开机 并点亮屏幕 但电源板吱吱声变大了。5VSB周边电容已经换过,50V47UF电容也换过,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请修过这个电源板带不起负载的老师傅帮忙提示下,谢谢!

网友:
电源IC换个看看

网友:
這機型電源板電容全換.驅動板電容全換後再查修比較省心..

网友:
从5VSB,的,电容光耦和启动芯片及反馈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A:
带不起负。。先看看反馈。。然后就是光耦

网友:
换了电源ICDM0265R后 5VSB正常了,能正常开机点亮了,使用没有问题了。但是,待机时都正常,接笔记本显示后,电源部分有较高的啸叫声,如何查?谢谢楼上几位朋友。

网友:
连续的“吱”声,像是自激声。如何解决?现在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开机进入待机状态,没有吱声,一旦灯管亮,就出现吱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不起负。。先看看反馈。。然后就是光耦

反馈电路不就包含 光电耦合器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光耦容易坏。

网友:
3个光耦都换了,灯管亮时还是吱吱声。小变压器这里有个400V22UF的电容没换,手头没有,明天去店里拿一个换了试下,反馈电路上管子都查了,好像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路不就包含 光电耦合器吗

嗯  碰见好多了    光电耦合器  精密稳压器 一起换了   还不行 在检查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