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SK6221用的晶振是什么型号(多少M的),附图

楼主(2014-04-25):
一只金士顿16G USB3.0 ELITE U盘,联机没有任何反应。
拆开后未见外观异常,测供电、数据线对地都正常,怀疑晶振不良。
4脚的晶振,可晶振看不到频率,只能隐约看到.300  221A字样。
哪位朋友知道的,请赐教啊,谢谢!

网友A:
u盘的晶振一般是12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的晶振一般是12M的

这个我知道。可USB3.0速度比USB2.0要快多了,这种USB3.0的主控,晶振频率也应该高很多才对啊

网友:
按字面的话应该是30m的

网友:
30M  20M   12M
U盘晶振就这几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