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centre 9637

楼主(2014-04-25):
            这机子做系统不解压 。相当于档机。不显示windowsLOGO。

亮机

亮机

换好南桥后等测

换好南桥后等测

板号

板号

解压了。进系统正常。测试没问题取机

解压了。进系统正常。测试没问题取机

网友A:
不好意思。这是第一次发贴。顺序颠倒了。从下往上看。谢谢!

网友B:
我没看明白,你是来求助还是维修好的,维修好维修的什么,可以说下嘛

网友C:
看不明白走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明白,你是来求助还是维修好的,维修好维修的什么,可以说下嘛

这机子做系统不解压 。相当于档机。不显示windowsLOGO

   测电压都正常。信号都有。换南桥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走什么???

这机子做系统不解压 。相当于档机。不显示windowsLOGO

   测电压都正常。信号都有。换南桥正常了。
         这图片顺序倒过来看。从下往上看的。 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做系统不解压 。相当于档机。不显示windowsLOGO

   测电压都正常。信号都有。换南桥正常了。

好难明白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是第一次发贴。顺序颠倒了。从下往上看。谢谢!

我看懂了换南桥了 加点分

网友D:
LZ是在炫耀换桥成功吗?应该上一张换桥过程中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是在炫耀换桥成功吗?应该上一张换桥过程中的图。

我觉得换桥不是个事。把问题找出来。才是关键。我下次会加上置桥图。这次抱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明白,你是来求助还是维修好的,维修好维修的什么,可以说下嘛

           这机子做系统不解压 。相当于档机。不显示windowsLOGO   进PE也档机。所以南桥换了。从下往上看。不好意思啊,
    好多品牌机档机就是南桥的事。《个人论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