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UT501P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4-04-25):
该芯片在现在H61的板子上经常出现。每次都因为没有资料 都没修好,故障多表现为无CPU电压。听修笔记本的师傅说,没CPU电压跟桥有关?手头的板子是V星H61M-P20(G3) 故障:无CPU电压  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H61平台不出U供电不一定就是芯片坏了,因为新平台很多情况都会不出U供电的,像BIOS坏了电阻电容坏了都会影响

网友:
那个G70那台笔记本没CPU电压跟桥有关。这个你没图纸什么也没有。很难给你解释

网友:
无图无真像搞不懂呵呵

网友A:
这样板子很不稳定,给你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板子很不稳定,给你资料吧

谢谢版主!回头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