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10K 运行断电

楼主(2014-04-25):
接到一台LENOVO SL410K.进入系统运行一会就断电,CPU散热各方面都正常的,温度也只有30度左右。然后就断电了,有时能运行几个小时。断电时电流跑到0.0005.这台机待机电流是0.0015.此时再按开关没反应,要冷却十几分钟后才能再开机,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cpu

网友:
仔细看下3V 5V芯片附近是不是有腐蚀,我遇到很多种这样的情况,看仔细点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反对楼主:
5.0
盛娟清铖
反对楼主:
有灌水嫌疑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那里有问题吧,,那里电压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待机芯片不良,或者是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我也也是这种情况,冷机开不了机,开机电流0.35然后掉下去。加焊了CPU供电芯片,待机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A:
这种可能是待机芯片问题哟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能是待机芯片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