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不开机

楼主(2014-04-25):
前天接了一台A1369,待机正常 有3.3V,就是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会变绿,过个10秒左右又变红灯了,据客户说是用着用着黑了,无进水无烧伤,BIOS 刷过,还从什么地方查呀?望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不开机

网友:
开机电路,ec桥等

网友:
苹果的开机电路很简单的,跑跑线路一般都能出来

网友:
你把电池拔了,再看是完全不上电,还是上电就掉电?

网友:
把电池拿掉 看待机正常不,如果正常就看一下 是触发掉电 还是 不触发 进一步判断 一步步修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