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25):
----昨天去一理发店理发。理完之后,准备走人。理发店老帮让帮忙看下他的一个本子。说之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开不起来了。说便宜的话,就帮我修下。贵了就不修了。因为已经20点多了,就说先带回去吧,明天给你看看。(之前和这老板打过交道,一个杀价杀到让你心灰意冷的一个鸟人)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下。待机001.按开关键,电流跑到1.39,过了十几秒后自动掉到0.46,最后再掉到001。再次开机,依然如此。于是就拆机检测。测量各大电感均无短路,3,5V正常输出。其实一开始真没思路,也没什么心情。因为这个故障现象,先上电正常,再掉到0.46,最后掉电。之前很少遇到,没什么经验,然后就是这个吊人很抠门(估计修的可能性不大,也懒得花时间检测)。上次闹的很不愉快(因为他说帮他换个新电源,换个新键盘,在清灰,一起给100我当时很无语,让他滚蛋了),之后就很少打交道了。但是他老婆还是到我店里来买东西,所以觉得也不能太小家子气了,后来也就去他家理发。最后想想算了,就当练习好了。再次上电测量,迅速测量各组电压波形,基本正常。反复测量了几次,都无结果。然后突然回想到他老婆昨天晚上嘀咕:打雷之后,我就马上关机了。后来还用了几天,几天之后就不行了。马上联想到网卡。找到网卡芯片:
测量网卡的供电芯片输出,1.2VLAN对地了。直接拔.掉网卡,阻值正常了。拆下芯片一看,芯片是BCM5906MKMLG,去找找我的自己的料板,发现还真有。于是就先上电测试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上电接屏测试,点亮正常了。到了这里,觉得该去找他报价了。把他叫到我店里(此处省去10000字)。最后他们夫妻俩决定硬盘取走,其他的卖给我。然后一顿砍价杀价(此处也省去10000字)。成交。然后我就把这个板子焊接上网卡,仔细测试网卡接口到网桥,网桥到芯片的电阻。因为大家都知道,打雷的机子,换好芯片后,经常遇到识别不到网卡,或者,插上网线无反应,或者已经连接但是无法接受数据包...(等等一系列的故障)。话不多说,上图:

仔细测量接口,网桥的这几个电阻,均正常。最后接屏,点亮正常。(没接硬盘,没进系统)。满心欢喜。因为就此结束。然后就开始装机,装机后,因为客户取走了硬盘。自己就找了个160G的硬盘装系统。15分钟过后,系统装好了。过来一看,SHIT,没有本地连接。网卡已经换好了,为什么没有显示本地连接呢?以为BIOS里面关闭了,直接进去看看,没有关闭。估计还是网卡电路的问题。直接拆机。再次测量已经清洗干净的网卡周边。发现网卡3V电压便宜,只有1.9V的样子。打开图纸,看看这个是由什么转换而来的:
网卡的3V电压是Q7转换而来。测量Q7控制脚,发现只有1.9V。正常应该5V啊。直接去掉Q7,测量控制脚,正常了,马上更换Q7.清洗干净之后,开机测量,有3V_LAN了。进系统也认到网卡了,插上网线,本地连接半天才反应过来,一直在寻找IP,心想,尼玛害怕什么来什么。等了2分多钟,终于连上去了,打开网页测试,却始终无法打开网页。打开本地连接的详细信息看到MAC地址:FF-FF-FF-FF-FF-FF。看到这里,然后就根据以前维修主板的经验,这个一般是网卡芯片,被雷打了之后,旁边的ROM芯片业被一起打坏了。网卡的MAC地址就是写在这个ROM芯片里的。话不多说,直接换掉这个ROM芯片。
显示正常的MAC地址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高手勿喷,欢迎拍砖。本帖只是写给新手做参照,增加经验。夏天马上要来了,打雷的难免不少。仅供学习,仅供参考。若有雷同之处,纯属巧合。

网友:
自己先占个沙发,有帮助的朋友,还请加个分。写帖子,发表帖子不容易。很累很累。

网友:
真的,板子并没有维修多长时间,只是反复测试,反复点亮,花费了很多时间。编辑帖子,时间更长...

网友:
写得很好,很详细,有经验就是不错,那人果断叫他滚蛋啊,呵呵

网友A:
发现网卡3V电压“便宜”?楼主太逗了吧!还有ROM芯片在哪找呢?

网友:
  ROM 芯片 在哪儿呢。。

网友:
分析透彻  厉害

网友:
因为各大厂家的叫法不同。之前在厂里的时候后,我们就这样叫的。ROM芯片位置帖子中已经上传。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网卡3V电压“便宜”?楼主太逗了吧!还有ROM芯片在哪找呢?

打字速度快了,没来及的检查。应该是偏低。piandi ,pianyi容易混淆。谢谢斧正。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型号的,上电到0.78就掉到0.34然后就断电,请楼主指教

网友:
谢谢LZ分享,伙子学习了,夏天到了,都希望多下大雨,

网友:
恩  是啊 有些问题很难发现的啊 发现问题基本都能解决的

网友:
思路清晰  我来赚分了

网友(2014-09-13):
网卡 坏了 就是麻烦

网友:
是啊,轻则换个网上OK,重则报废。我见过给主板上烧个巴掌那么大洞的

网友:
遇猛到杀价的,一般不接,这种人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