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 的难题

楼主(2014-04-25):
CQ40 INTEL 的 开机时间长了 就闪灯 过不了内存 等冷凉了 就又好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Intel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
这板子我修过南桥虚的。

网友:
用烤箱烤几个小时再试,一般都会好。

网友:
CQ 系列的很差劲 楼主把内存槽加焊试试

网友:
我见过,南桥虚焊,建议楼主试一试

网友:
散热不良,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cq40的BIOS坏得多,但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也可以先用热风枪吹一下南桥,先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北桥出问题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