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 求教

楼主(2014-04-25):
联想sl 500 故障不亮 拆裸板测试 上电自动开机 电流停在0.7 掉电 然后反复开机掉电 测试3v 5v 正常 内存 cpu 北桥供电 在上电瞬间也正常 bios 刷过
不知道怎么整了 希望大家 给个思路
cpu
掉电

网友:
还是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这板子好像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查下

网友:
修这类故障要有耐心,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试。

网友:
用示波器几下就搞定

网友:
问题没说清很难帮到你 这二分我还是要了呵呵

网友:
谢谢 少一组1.8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