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T硬盘开机卡LOGO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25):
我这一个1T的三星硬盘,插上硬盘后开机卡在开机LOGO处不动,电机可以转的,然后我把硬盘的主盘体拆掉,光装硬盘板也一样的开机卡在开机LOGO不动,请问是板子问题还是主盘体的问题呢?盼高手

网友:
固件或者磁头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