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的北桥,我终于烤动并成功修复它了

楼主(2014-04-25):
机器型号:联想一体机B300
机器板号:CIG41S V 1.2
故障现象: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流从1点几跳变至2点几,然后回1点几,屏不亮
维修:拆开机器后,拆掉背后的铁壳,机器居然亮了,然后插上硬盘,放上歌曲,面着下试着吧,放声音是为了一会故障时的提醒,放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唱了,翻开机器看,已经蓝屏,再开机还可打开。第二天上午又唱了半天故障还是没出现,然后就关掉了,等再开机的时候怎么也打不开了,指示灯也不亮(指示灯和开关在一起的,是个白色的灯),为了快速判断,先加焊显卡(曲线是NV显卡小卡的曲线)吧,加焊完毕后故障照旧,随后加焊北桥(这种问题一般不怀疑南桥的。还是用NV小卡的曲线最后温度是上230,下275,没有烤动,又换了曲线最后是上240  260,还是没烤动,推得时候感觉靠近U的地方没有融化。第三次,拆掉U(前两次都是带着U),拆掉主板背后固定散热器的铁架,然后用第五段上245275曲线加热,最后温度升至设定温度后按保持,过了大概20秒的样子,锡珠已经全部融掉了,焊接成功。
我的是:迅维360T的机器
最后的使用曲线如下:
  165   185  215   235   245
  165   195  225   245   275
时间: 40    40     40   45    50
红外:140
室温:27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开始没有拆下来是因为固定散热器的铁架子吸收了温度热量,这样很难取下芯片,顶一个!

网友(2014-06-15):
怎么要那么久呀?神呀?北桥的问题怎么就蓝屏了呢

网友:
高手啊 我的是屏亮一下就灭了 不知道谁有遇到过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跑到0.95停在那,待机尽然还0.11

网友A(2014-08-12):
我的这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我也不确定,你试试看,祝你成功~

网友(2014-12-05):
这桥 不难吧  ,。  不过为什么要搞他呢

网友(2015-02-02):
这是南桥通病,居然搞北桥好了